3个厚的冷轧钢板好折吗?

楼主(2011-02-25):
如题:3个厚的冷轧钢板好折吗?
问题1:我在一家公司从事非标工作,最近刚接触钣金,我设计个框架用3个厚的板,有人说3个厚的板弯着有点费劲,考虑用2.5或2个厚的。难道3个厚的就不容易弯吗?
问题2:钣金上打孔一般用什么工具?我知道的有冲床、激光切割机,还有别的设备吗?
问题3:钣金件上一般是先打孔后成型?还是先成型后打孔?
麻烦了~~谢谢大侠们

楼主:
没有人知道么?

网友:
3个厚可以折的,我们以前5个厚都折。问题是要看产品结构了。折弯机,相应的模具等,最好与折板的人沟通下。

网友:
3个厚的也不是太难折,但是2个厚的肯定比3个厚的好折
这个主要看你们公司的原材料规格和结构的受力情况

网友:
1.首先3mm的板肯定是能折的,只要有设备,10个8个厚的也能折,在结构强度允许的条件下,当然板越薄越好,降低成本啊
2.钣金上打孔,除了你说的那种,用钻床钻也是很常见的加工方式
3.对于是先成型再打孔,还是先打孔再成型,没有定则,要根据零件的结构特点来确定。一般来说如果成型零件上孔的位置精度要求较高的情况,工艺上会采用先成型再打孔。

网友:
折弯完全没问题 看用的什么大小的折弯机
钻孔就方式多了 有用台钻 也可手持电钻 激光 水刀等都可以 看孔的精度
先开孔后折弯还是先折弯后开孔的问题也是看结构件的精度要求来定了 工艺是根据图纸要求来定的 没有一定的先后关系

网友:
折是可以折,就是稍微难折一点,一般强度要求不大的话可以考虑2或者2.5的
另一般钣金都是先冲孔再成型的!冲孔设备基本就冲床和激光切割机了!

网友:
努力学习争风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要有合适的工具都能折,最好是先打孔,以免产品成形后,不好打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