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制品加工问题!

楼主(2011-02-25):
小弟这两天拿到俩个样件 据说是德国货
只知道是铝的
不知道毛坯是怎么加工出来的
是压铸的吗?
但是看未加工面的表面和我已知的压铸件的表面明显不一样 还请大家告知小弟

另外 能否估出他用的是什么材质嘛?

网友:
回复 网友A:

像是精聚的!!!!!!!!!!!!!!!!!!!!!!!!!!!!!

网友:
这个不是老庄干的活么,你问杭州学徒就行了,

网友:
大的是整料机械加工出来的,小的是拉型材后机械加工的。
德国人喜欢用AlMg4.5Mn(5083)

网友:
赞成4#楼主的看法

楼主:
-4楼

整料加工岂不是很浪费?
看第一幅图 在工件的左边还有个方孔
整料的话装卡两次也够麻烦的额
不能先铸出毛坯来吗?

楼主:
-3楼
感谢指教
我会与他取得联系

网友:
这是铣出来的吧,你看看内壁的结构.不过看下面图的表面有些粗糙,下面的是铸造出来的我看反正是粗加工

楼主:
首先 肯定都是铣的 这个我还是能看出来的= =
主要是整块铣的呢
还是铸的毛坯呢?
如果是整块铣的话 成本大概有多少呢?
图里的件大概是100x100见方 30厚

网友:
整料加工或者精锻件再加工

网友:
用10倍放大镜检查下表面,是否有毛细微孔,如没有,则是整块雕出来的,如有则是铸造的。

楼主:
看加工面能看的出来吗
我手上的另一个件是压铸的 表面经过的喷砂处理 这样还能看的出来吗?

网友:
压铸和型材啊如果量大的话

网友:
样品肯定是整块料CNC挖出来的!
如果需要批量生产的话,建议重力铸造+加工(看是开发指定什么材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