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缸体挺柱孔加工竖纹问题, 求助

楼主(2011-02-25):
各位高手:
在下在实际的机械加工中碰到了如下的问题:
发动机缸体挺柱孔在用精铰刀(φ38)精铰之后,出现了较严重的竖条状刀痕(见附图),该现象阶段性的出现,不知道是机床的原因还是刀具的原因,请各位赐教。

网友:
看样子,是机床在加工过程中产生震动造成的

网友:
看上去像铰刀没有旋转直接挤过去了。

网友:
变成拉刀了

网友:
应该是机床方面的原因

网友:
你的铰刀安装好了吗,还有,这一看就是主轴没转圈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铰刀安装应该没问题,而且刀肯定也旋转了,因为铰刀是8个刃的,而竖纹比较密集;另外竖纹的长度比铰刀的刃长要长很多,所以非常纳闷是怎么形成的,机床也检测过,精度还可以。

网友:
你检查看看铰刀的刚性是不是足,还有就是孔的加工量余量

网友:
铰孔余量是多少啊,这个在加工过程中应该有感觉的吧。

网友:
能铰成这样。。。是不是交刀余量太多了?交刀尺寸量过没?

网友:
在加工过程中,铰刀转速低,余量大,进给快所造成的吧

网友:
关注中
期待能有高手解答
我在工作中一般铰厚度比较薄的工件空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总不能是壁薄 余量大 铰的时候变形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铰刀余量为0.4mm,单边0.2mm,线速度18m左右,昨天我们分析可能是铰刀太钝了,而且碰到了缸体上的硬点,但还不能确认。

网友:
在百度里搜 铰刀 余量
答案就出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余量可能太大了,用螺旋形绞刀试试

网友:
把铰刀改成奇数齿的,有时候有奇效

网友:
铰削余量有点大,你采用带导向的铰刀看看瞧,估计会好点

网友:
余量太多了,感觉0.05-0.1差不多,进给不能快,如不行转速也慢点

网友:
还有就是装夹问题

网友:
我估计是不是因为精铰余量过大,加工时阻力大于铰刀刀杆的最小可扭曲强度,而且小于它的最大可扭曲强度。
简单说就是铰刀刀刃不是匀速旋转进给的,而是间歇跳步进给。
真正的原因不过须要现场观察,现在只是猜测。

网友:
看这效果应该是震动,在工件装夹、刀具装夹、工件材质上找找原因

网友:
真的好像直接插的,怎么会这样》期待……

网友:
余量太多也会这样的 。。。。。。。

网友:
楼主敲锤子,什么原因啊,大伙都等着呢

网友:
用螺旋形绞刀试试。。。。。。。。。。。。。。。。。。。

网友:
很典型的轴向振纹,既然是阶段性的出现,我认为该从变化点处找原因。

网友(2011-11-14):
铰孔余量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
你是不是铰着进去了,停了直接退刀了?要转着退刀才行

网友:
建议使用奇数齿铰刀或者螺旋齿铰刀或许可以解决。。。。。。。。

网友:
加工时震动造成的。。。。。。

网友:
弄不明白,但我不认为是余量的问题,我加工缸盖的,余量留到0.5,都没这种问题!
是不是震纹?把转速适当降低或进给加一点看看?

网友:
你精校时是不是顺着底孔铰,没有模板定位刀具?

网友:
我以前碰到过,是余量太多,加工时震刀,铰刀刀片最好用5片,刀片密了也会震刀

网友:
机床刚性不好,是什么机床做得啊

网友(2013-01-08):
铰完的孔成这种形状成为“棱圆”,典型的铰刀自激震动造成的,铰完的孔肯定是变小了。这和材料、刀具几何角度、加工余量、切削速度都有影响,简单的解决方法是改变余量(减小或加大),改变切削速度,实在不行就换用不等齿距的铰刀

网友:
楼主来回答下啊,应该解决问题了吧

网友:
楼主找到了答案,别忘了告诉大家一下

网友:
铰孔之前的工序可能是有了问题,钻头或者镗刀

网友:
很明显是加工振纹,应该是机床问题,我用摇臂钻来铰都不会出现这问题。建议1:调整轴传动间隙。2改小精铰余量为0,1MM。有效果给我信息

网友:
铰刀钝了,

网友:
元件要固定紧

网友:
1.刀具没有紧固好
2.刀具刀刃太锋利,前后角度大
3.刀具转速高也会出现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