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1/2-20UNF丝锥 国产的 攻丝螺纹止规总是大?

楼主(2011-02-25):
我这里常年使用1/2-20UNF丝锥,工艺要求螺纹止规1圈以内,我买的国产丝锥10只里只有2只能用。
求教  是工艺要求太高  还是丝锥质量有问题?
并且10只里检出的2只  每只也就加工1500件左右。
注:工件材质易切钢  丝深18.5MM不通孔  中经使用11.2钻头钻完 再用11.4的铰刀铰出来的。
希望大侠们多给意见。

网友:
丝锥的问题吧,我们加工铸铁没有这样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郁闷铸铁加工不跟这一样的

网友:
检验的时候止规不应超过两圈,否则为不合格。你可以检验下看看有没有超出两圈。如果没有超出说明是工艺要求太高,丝锥本身质量是没问题,只是在这个工艺上不满足。如果超出,说明丝锥质量不过关。建议立即更换。另外,塞规的质量也是影响检测结果的一方面。鉴于正规厂家生产的塞规精度还是可靠的,所以,在不改变工艺要求的情况下,无论检验结果如何,选用质量更好精度更高的丝锥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