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被复制的零件不跟着修改?

楼主(2011-02-25):
Sw中在装配体里,复制一个零件,我修改一零件,如何让被复制的零件不跟着修改!谢!

网友A:
复制出来的零件装配图是按照原来零件的路劲去找的!改了当日会改掉啦!不可能的!除非你复制出去改零件的
文件名

网友:
两个零件文件名不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
重新存个名字,同时把参考关系锁定或断开!

楼主:
回复 网友B:

改一个文件名,Sw两个多改了,怎么办?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复制的时候采用另存为命令。选择另存备份档,重命名文件,再把复制的文件插入装配体,肯定不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老师,参考关系如何关点啊?谢谢

网友:
把你需要复制的零件另存名称后重新装入装配,这时你会看到图示的问号!
这时标示参考关系没了!断开参考时操作右键点击零件名称选择列举外部参考引用,在跳出的对话框中选择全部断开或全部锁定!试试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主在装配中复制零件,复制后的零件和原零件名称一样就是同一个零件,修改后肯定会变的!要不变按6楼的说法!也可以!但最好把参考关系也断开!

网友(2014-05-30):
引用 网友A:
复制出来的零件装配图是按照原来零件的路劲去找的!改了当日会改掉啦!不可能的!除非你复制出去改零件的
...

各位老师   我是初学者    请问SW中如何测量

网友:
复制的文件重命名。。我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