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R18*4的丝杆螺母如何加工?

楼主(2011-02-25):
公司里面的车工说直径太小,没有办法加工,请问各位大虾,如何加工,仅加工一件,谢谢了!

网友:
我靠,这么简单的问题也拿出来问啊?你如果舍得出钱的话,出去外协加工,人家能给你加工了。不过我建议你还是把那个说加工不了此件的车工开除,这样的车工留着也无用,最多算是学徒工。

网友:
太阳雪 ,看来你车工不精,底孔只有14到15,你车个4个螺距看看,刀杆多粗?:

网友:
直接把车工开除.把活拿外面干完事.

网友:
主要还是看螺母的长度有多长

网友:
还有螺母的材料是什么材料

网友:
可以加工,出钱我给您车。小意思。

楼主:
已加工好,只是觉得刀麻烦,不想搞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