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油机的选择,请教

楼主(2011-02-25):
滤油机是用加压过滤或真空蒸发-加压过滤方法除去不纯净油中固体杂质和水分的过滤机组,我想问一下作为用油量大的液压站要购买滤油机需要选择哪种滤油机为好,加油速度要快。过滤精度达到20μm,还是10μm为宜,哪个厂家的滤油机性能可靠,持久耐用。请大家发表一下看法。

网友:
滤油机(滤油车)要加油速度快。你可选过滤流量大一点的,如63升以上的。过滤精度要达到多少要看你的设备要求,一般20μm或是10μm就可以了。

网友:
116厂的可以,滤油机最好选用精度高的,根据油液粘度选1μm、3μm、5μ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