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辊筒的图纸,有兴趣的来讨论一下

楼主(2011-02-25):
感觉比较少见,贴上来有兴趣的讨论一下。50的外径,1.5的壁厚,两边的轴承套似乎是某行业设备常用标准件,且辊筒两边收口。
轴上面两个限位套也有些意思,开始以为是O型圈,后面感觉不是一般的O型圈。

网友A:
就是一般轻型滚筒线上的棍子,江浙一带有许多小厂子玩这个,早年从小鼻子那里学的,我国特早的时候,做这个特笨重,现在都非常轻了,有些棍子使一阵其焊管的焊缝都能开了,哈

网友(点评):
哈哈,大虾别忘了,我玩水里的东西,无论是航速还是姿态控制,水平绝对一流,论水下摄像,照虾米绝对清晰,这个可以保证,如假包换,这是俺说的,哈哈

网友(点评):
有图有真相~~ 水下摄影的技术要点就是保证密封和耐压、耐腐蚀吧?在高清摄影机的外罩上做文章?镜头前的那层玻璃要耐压,光学性能也得要好

网友(点评):
3000米的,随便玩,选择谁的都可以,好多品牌的,有些技术的,不是摄影机,是哪个载具,驱动,控制,这个很难玩的,有这个,就可以照虾米了

网友(点评):
灯一照到,那虾米肯定受宠若惊,以为海里的龙王来了,哈哈。给虾米拍写真原来是载具的稳定问题,水中静止悬停,应该比直升机的难度差不了多少,可能还高

网友(点评):
直升机的强劲动力是"力拔山兮"型,水下载具的轻盈动力则是"四两拨千斤",呵呵

网友(点评):
深水的悬停好控制,比直升机好控制,气流是最难琢磨的,你学空气动力学就知道,压缩流动很难处理的,深海摄影器的载具有多个推进器,可以旋转的,内部陀螺仪信号精确控制姿态

网友(点评):
噢,明白一些了~固、液、气,掌控难度逐渐加大,而穿透能力却是反向加大,要搞懂,可能需要在物理哲学层面上对时间、空间有深入的认识和理解~

网友(点评):
瞎扯远了,这不是玩了,是胡搞了,哈哈

网友(点评):
没你想的复杂,你学过空气动力学就知道了,到不了哲学层面,摄影用的小直升机比这个复杂,世界就三架,张艺谋用过,要不你问一下?哈哈,那个东西,俺不玩,

网友(点评):
嗯,不念书什么都不懂啊~张导拍英雄的时候用过?那部画面挺出色,玩技术的功劳啊~ 那三架可能一是好莱坞订购的,二是军方订购的,三是富豪拍写真订购的~应该是米国的大非标公司玩出来的,里面的器件应该不一般~

网友(点评):
米国这些离奇古怪的东西多,微软的另外一个创始人,埃伦,玩航天器的,世界水平,那个非标公司,绝对世界一流,玩好多东西,我要是与人家比,得从国贸上跳下去,是惭愧致死的,哈哈,

网友(点评):
大侠别太在意~ 很多东西不是自己能决定的,环境如此,国情如此,温带的虎就是没有寒带的虎体格大,但一样是虎~ 环境限制的因素,以后环境好了,虎也能进化~

网友(点评):
哈哈,俺是最终会进化成猫的,除去有猫的好奇心以外,什么都没有,哈哈,

网友(点评):
哈哈,有趣,又有些无奈... 但起码老虎奈何不了猫,猫能爬树,老虎还得向猫请教怎样攀爬~老虎们吃其它动物,或者争斗,都不关猫的事,爬树上晒太阳了~

楼主:
裂开应该很正常。这个是输送机上的,不是设备上的。我自己没弄清楚。

楼主:
最初我以为是下面这种辊

网友(点评):
哈哈,大虾,谬也!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这个是无缝管的,

网友(点评):
不是有没有缝,是辊筒结构的差异。这张图,端面用螺丝锁一锁就完事儿,轴向也没看到防止串动的挡圈啥的,辊的平行度调整也不清楚鬼子怎么解决的。

网友(点评):
不是你说的那么简单, 结构、强度、精度,都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楼主:
我看到的国内设备常见的结构(电池行业)两端多两个顶丝限位套。

网友:
以前我们厂里常用这类的输送辊

网友:
俺是新手,昨天俺还专门了解了一下“辊”这个工业基础部件,很多地方都能用到,功能强大啊

薄的焊接滚筒与厚的无缝钢管辊确实差异很大,用的地方也不一样,前者轻型,可用于输送线上的托辊,起支撑和过渡作用,受力不大;而后者重型,可用于轧板、研磨等承受载荷大的地方,其表面质量、硬度和刚度等都有较高的要求,里面还有冷却水通道,就是具体结构不知什么样,俺还没见过结构图,也是一知半解

网友(点评):
都很简单,轧线的直径400多,只是大,都没有什么技术问题

网友(点评):
嗯,毕竟是结构相对简单的东西,也没什么特殊的作用,应用的也很成熟了,呵呵。

网友(点评):
轧辊的表面处理,材料,都有要求的吧。青岛好些轧电池的厂商以前就是轧钢板的。

网友(点评):
应该有要求,不然轧辊就是坑坑洼洼的轧出来的可能是大麻子脸了,呵呵。硬度要高,软了易变形,材料应该要不易锈蚀什么的,可能大多镀铬。

网友(点评):
轧辊是轧辊,辊道是辊道,轧辊是轧机上的,完全两码事,

网友(点评):
对,一个重载,一个轻载,一个主动,一个被动,轻载没啥特别要求,重载要求高

网友(点评):
都是高手!小弟来学习下

网友:
我现在就在机械上采用辊结构,精度要求很高。各位有见解吗

网友(点评):
什么机械!有多高?

网友:
昨天拆了一日本的旧网印机,用的fife的纠偏,辊子的结构和5楼的相似。
辊子外径50,壁厚1.5,材质不清楚,是一种棕黄色的非金属,类似胶木。辊子两端无止口,但在镶的堵上有挡台。
挡套上120度均布3个孔,其中2个有螺纹,且是6个的细牙
顶丝为内六角凹端,但凹坑中心有一锥尖

楼主:
回复 网友B:

4楼的辊就是fife的。但不清楚结构。可以给个照片或说明结构吗?谢谢!

网友(2011-04-04):
曾经安装过

网友:
回复 网友C:

很不错的设计图,下载来以后有用。。。。。。

网友(2011-05-13):
“轴上面两个限位套也有些意思,开始以为是O型圈,后面感觉不是一般的O型圈。”

不是O型圈,很简单,轴上用冲头冲扁一点,材料往外流动突出,形成限位台阶,用冲压的方式简洁快速,工艺实现起来简单,而且也节省材料,成本要低不少

网友(点评):
用冲头能保证弹簧安装面的垂直度吗?否则弹簧很容易歪斜造成卡死。

网友(2011-07-24):
跳动要求这么低?不知哪里用的!?

网友:
用过进口的,,分为2中,无动力的,就如楼主的图片一样,,还有一种外形基本一样,钢管内部是微型电机。也叫微型滚筒。。

网友:
我是新手  学习了 受益匪浅啊

网友(2012-06-29):
印刷设备优质配件——意大利ROTOFLUX旋转接头(北京钧天工贸有限公司)
辊筒冷却用旋转接头
热线:010-82275326  /  13811782875

网友(2012-08-05):
先收藏了,以后再研究

网友(2012-09-21):
我进入这个行业半年,完全新手

网友(2012-11-17):
学习了,辊面圆跳动要求比较高,薄壁辊筒的热伸长由弹簧补偿。有点类似车床上车细长轴,一端顶,另一端加弹簧加紧,由顶尖侧开始加工

网友(点评):
扯淡,那弹簧是为了安装拆卸时轴可以向一端移动,方便卡入和移出固定框架上的安装孔,没你想的那么复杂。

网友(2019-11-11):
看到0.45的径跳就没想继续看下去了,我们的辊径跳都是要求0.03

网友:
一般流水线上的托网带用的托辊。。

网友:
都是细节见真章

网友(2020-10-26):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般轻型滚筒线上的棍子,江浙一带有许多小厂子玩这个,早年从小鼻子那里学的,我国特早的时候,做这个 ...

做上一层的耐磨涂层是不是可以解决

网友(2023-02-08):
输送辊筒吧

网友(2023-08-26):
物流系统用的动力或不带动力的托辊,负载不大的,要求都不高,都用这种。那种厚壁无缝管的辊筒是用在大负载等场合。应用场合不同,不能直接对比技术先进与否。实际那种厚壁无缝管的设计,如果有人活得够久的话就会告诉我们,实际这也是咱们从国外搞到的,并不是咱们的独创。

网友(点评):
我们所谓做的白菜价的东西,大部分是南方兄弟们做的轻量化和批量生产的功劳,比较少独创。尽管有点扎心,但是事实。任重道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