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同一零件,立加和卧加的加工节拍会有很大区别吗?

楼主(2011-02-25):
加工同一零件,立加和卧加的加工节拍会有很大区别吗?

网友:
当然有很大不同了只是都是很专业的问题需要很专业的人来回答

网友:
不同的加工中心适合于加工不同的东西

网友:
根据产品不同
工艺不同
选择机器不同

网友:
(1)立式数控车床 立式数控车床简称为数控立车,其车床主轴垂直于水平面,一个直径很大的圆形工作台,用来装夹工件。这类机床主要用于加工径向尺寸大、轴向尺寸相对较小的大型复杂零件。

(2)卧式数控车床 卧式数控车床又分为数控水平导轨卧式车床和数控倾斜导轨卧式车床。其倾斜导轨结构可以使车床具有更大的刚性,并易于排除切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