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齿轮泵改造

楼主(2011-02-25):
小弟公司有一齿轮泵来输送物料装车,使用的是7.5KW的三相异步防爆电机,最近工人装车时候要不定时的频繁启动,结果导致电机烧坏,我试过把热继电器调小,结果效果也不甚理想。最近在考虑能否加装离合器来解决?因没具体做过,向大家做个咨询,是否有可行性,谢谢了。(泵工作时长不定,最短的1分钟,最长的时候要几个小时,此前考虑用调速电机或者变频器都因工况不合适而放弃)

网友A:
电机是1500还是3000rpm?我们做的产品可以满足要求。
是一种非接触的联轴器,不需要泵运行时,通过机构将电机后移或侧移,则电机空转(此时电机是空载功耗),而泵停止运转。需要输送时,再将电机移动到原位。因为是非接触式,对电机与泵的各向对中无要求。而且可以调节泵的转速,从而调节泵的流量。
如果感兴趣,可以留言联系。

网友(2013-01-10):
这个没搞过 做了这么久的泵没遇到过齿轮泵还可以这样

网友(2014-04-10):
长见识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是1500还是3000rpm?我们做的产品可以满足要求。
是一种非接触的联轴器,不需要泵运行时,通过机构将电 ...

上海狐飞 请留个联系方式,或许用到你的产品,谢谢!我的邮箱:1571445718@qq.com

网友(点评):
已经发邮件给你的,希望能帮你解决一些问题。

网友:
收到,合作愉快,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