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装了SW后PORE不能打开

楼主(2011-02-25):
各位:
我的电脑装了SW2009后PROE4.0就打不开了,急啊!·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这两个软件有冲突吗?没用过那么新的(我机器上野火3.0与sw2007反正没事),你的野火的许可证是不是过期了,是打开后弹出对话框报错,还是直接就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