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切断刀具,切割浇冒口之类的

楼主(2011-02-25):
铝合金压铸件 底部有个 锥形的  浇冒口 切割处最大的 有 50mm直径
觉得 应该是种 圆锯一样的 刀具来 切割  不知道具体是哪种刀具。。。
有前辈能指点下吗?

网友:
有种切割铝合金型材的圆锯片

楼主:
我用在  加工中心上。。。 不是型材切割机

网友(点评):
点回复某人,他才可以看到提醒,来回应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具体说  是要  CNC上用的  一种刀具
是不是  三边刃铣刀? 有点像
不是 型材切割机上的 锯片。。。

网友:
其实和三面刃差不多,由于是合金刀片,所以能承受较高切削速度,内孔好象是1"<25.4mm>,做一个刀柄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外径有8"<200mm>和10"<250mm>,你选8"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