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搞氮化的吗?

楼主(2011-02-25):
有搞氮化的吗?热处理,......怎么不热

网友:
氮化工艺的特点就是温度低 保证工件变形小
- z8 Q  X- ?* {0 T" X相对的 只能将工件表皮0.几的厚度提高硬度 而且挑材料 有些元素适合渗氮 氮化 有些不适合

网友:
使用CHEN氮炉.里面的氨气氛分解需要的温度不高,如果温度太高,碜氮层太厚,或浪费氨气.

楼主:
谢谢两位赐教

网友:
比磷化处理的温度还是要高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