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高压气筒,管子受压问题,请教

楼主(2011-02-26):
         请问各位DX们,50mm外径的304无缝不锈钢管和2A12的铝合金管子受压30MPA,管壁分别要多厚。做一高压气筒用。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难道大家也不知道吗?????????????

网友:
难道你要做汽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知道壁厚是多少吗

网友:
根据压力容器设计计算方法,我觉得不小于于6mm

网友:
查查看ASME 16.34 .里面有壁厚选取的,可以根据磅级选取

网友:
我不是搞压力容器设计的  就是看了这道题查了资料得到的结论  欢迎大家指正取n=1  304屈服强度205MPa  根据材料力学教材上的薄壁圆筒公式得到t=3.2mm

网友:
公式就是  应力=PD(容器内径)/2t  (t圆筒壁厚)

网友(2013-09-21):
做PCP吧?别拿性命开玩笑哟~~单独买吧···

网友:
铝合金管子30MPA???楼主你别吓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