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做机械设计时,标准件在装配环境如何处理

楼主(2011-02-26):
SW做机械设计时向很多标准件在装配图里如何处理,这种方法怎么样?请看:将需要的标准件插入,然后将所有的标准件放在一个文件夹下,所有的标准件是一个一个的拖入这个文件夹下呢,还是有别的办法,谢谢!

网友:
是装配图还是装配体?文件夹是指特征树中的吧。
特征树很长吗,拖进去很费时间的。不管就是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以子装配为单位,在子装配体中,数量相对会少了,可以不用管。如果太多的标准件,主要是螺丝,就会放在一个文件夹里面。   这样可以方便进行压缩,特别在总装配体时,可以大大减少资源。

网友(2011-03-29):
一组螺栓我总会偷懒,用阵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