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因转子的绕度比较大,转子长约9000,此处压力不到0.5MPA

楼主(2011-02-26):
因转子的绕度比较大,转子长约9000,此处压力不到0.5MPA

楼主:
此处温度约为120度,无腐蚀介质

楼主:
看大家能否有一个更好的密封的方式!!!!!!!!

网友:
轴颈多大?转速?转速不高用填料(盘根)足矣。

网友:
建议采用GVE密封,我们有成功经验,可允许轴的窜动量很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转子的绕度比较大呢,可以承受吗?

网友:
可以的,目前在矿山,水泥和冶金方面工况跟你们差不多都江堰市在用

网友(2011-03-30):
我是来学习的,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