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有钣金施工方案方面的资料

楼主(2011-02-26):
请问谁有钣金施工方案方面的资料

网友:
这个问题太笼统了

楼主:
有没有钣方面的高手指点下薄板焊接变形怎么处理!!

楼主:
具体焊接的加工工艺!!

网友:
其实呢,你去钣金车间待上一个月,至少工艺流程会明白不少

网友:
薄板焊接变形要针对具体情况分析

网友:
焊点尽量少

网友:
以前碰过这样的问题,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连结工艺整合问题,不知你是碰焊还是氩焊还是塞焊,要去车间多跟,多试

楼主(2011-03-28):
谢谢各位的回复!!
我这一般是氩焊,而且还是连续焊接,板厚一般在3mm以下。

网友:
我也想学学,不过楼主的问题好像有点笼统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