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中皮带生成问题,请教

楼主(2011-02-26):
在大家还遇到这现象,在装配图中通过装配特征生成皮带时,点了生成皮带生成零件,可他就是不生成零件,为什么啊?谢谢

网友:
没遇到过,根据提示来啊,应该有提示的

网友:
点了生成皮带零件后,只是生成一个派生的草图,还需要对皮带特征进行编辑的,利用生成的皮带草图拉伸薄壁特征就行了。

网友:
还真没遇到过啊

网友:
生成的零件是一个草图,拉伸一下就好了。

网友:
哦,没试过

网友:
学了一招

网友:
谢谢!知道这么画了!但是皮带运动仿真怎么弄啊!!

网友:
原来还要拉伸,以前还不知道

网友:
哦,没试过 :):):):)

网友(2011-04-28):
对草图进行拉伸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还没有遇到,学习了,谢谢

网友(2011-10-13):
直接拉伸,生成的皮带的截面号好像只能是矩形的,怎么可以更正截面的形状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参考。

很好,很强大,我以前都是自己画的,当零部件画的,现在又学了一招啊,哈哈。谢谢

网友:
生成的零件是一个草图,拉伸一下就好了。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2011-11-30):
谢谢,我会啦,我是初学者,谢谢你们!

网友:
知道SW有这种功能,但就是不知道怎么做!
现在看了,学习了!谢谢!

网友:
试了下,挺好用的!谢谢

网友:
点了生成皮带零件后,只是生成一个草图,要对皮带特征进行编辑的,进行扫描或者拉伸。

网友(2012-01-12):
不是很明白

网友:
嗯,草图,薄壁拉伸就好了

网友:
皮带的截面不画吗,我个人认为这不 号

网友(2013-12-29):
不能动呢!

网友(2016-01-15):
新来的菜鸟。怎样才能生成皮带一直搞不懂

网友:
学了一招,很好,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