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6.0画的管道的问题~

楼主(2011-02-26):
UG6.0使用管道功能画有角度的管道~
可是管道在有角度的地方不能很好地表现出来~
简单的说就是不知道怎样画管道接头~
现在请教高手~~谢谢~

网友:
期待高手解决,我们厂也是做管道的

楼主:
经过多日的研究。。。我知道了如何画管道的接头了。。。是通过网格曲面来做管道的接头~~因为刚尝试。。只做了外面的一层面。。希望其他人懂的流言一下~

网友(2011-12-04):
是管路接头还是管路折弯呢  用管路模块很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