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梯形图编辑软件输入指针标号的问题

楼主(2011-02-26):
怎么在三菱FX2N梯形图编辑软件中输入指针标号?
我用的是SWOPC-FXGP/WIN-C。

网友A(2011-12-09):
用Developer8.0,非常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Developer8.0,非常方便

方法1:光标放在母线外侧,直接输指针号
方法2:转入指令表内直接插入。

网友:
用Developer8.0,非常方便,光标在梯形图左母线的左面,直接写入指针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法1:光标放在母线外侧,直接输指针号
方法2:转入指令表内直接插入。

谢谢,想不到这么久的贴子还有人回复。

我当时用的是第二个方法。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