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上怎样钻孔

楼主(2011-02-26):
想问车床上钻孔时,是手动的还是自动的?如果两种情况都可以,那是在什么情况下用手动?又在什么情况下用自动的啊?如果是手动的话,工件做旋转运动,钻头做直线进给运动,那不是得需要好大的力才能把孔打通吗??

网友:
这个在百度里面一大把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把夹具一改啥都能做的 就是比较难做铣床的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啊

网友:
一般的问题就简单了。自己在车床上钻钻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主,您见过车床没……

网友:
太简单了吧这是常识。

网友:
楼主 车床 上的 尾座是干什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一时实习时见过的,但是当时没有开专业课,现在几乎也都没有印象了,结果现在课程设计就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在车床上钻孔孔越大越费力
φ12以下很轻松就可以搞定

网友:
车床钻孔应该是让主轴当钻头 车刀变工件吧。。。。?

网友(点评):
工件动,钻不动

网友:
回复 网友C:

钻头安装在尾座的锥孔里,手动进给,普车是这样的。如果大批量钻孔工人会很累

网友:
无语简直无语,看看书吧同志哥。

网友:
呵呵!看来楼主要多努力啊!就是大学出来做设计也要懂加工工艺呀!不然出个图纸会闹笑话的。
经验值钱!

网友:
我也怀疑楼主是否见过车床,是否学过机械加工

网友:
强烈要求楼主去车间干三个月再来问问题。没别的意思。这个连教材上都容易解决的问题,看来你连书本还没啃好。

网友:
楼主你的问题咋听起来有点莫名其妙???还是你就没做过车床????

网友:
楼主不至于把物理学中运动是相对的都忘了吧?工件旋转和钻头旋转有什么区别?唯一相同的只是钻头还要做直线进给运动,旋转运动是主运动.

网友:
你去车床上看一眼马上就明白了
兄弟
简单的问题不要搞复杂了
尾座摇进去不是靠你的手推进去的

网友:
把钻头把尾座上,工件旋转,就可以钻了,细点的孔很省力,直径三四十以上的孔能费点力

网友:
尾座装好钻头,卡盘卡工件,工件旋转,摇尾座手轮即可钻孔

网友:
1、在数控车床上,钻孔是自动的;
2、在普通车床上,钻头装在手动尾座上,钻孔是手动的,钻头装在刀架上,钻孔可以自动;
3、在六角车床上,钻孔通常是自动与手动由你决定。

网友:
一般的下孔,你在刀架上加个V型槽不可以吗?

大的话,看看尾座应该会有启发的

网友:
你找个车床玩一下不就知道了。在这里怎么说你也找不到感觉。别空想要实操。

网友:
估计楼主没见过车床!!!!!

网友:
车上上有尾坐。钻头放里面,机床带动工件转动,手动尾坐就可以打孔了

网友:
非得车床吗  车削中心  摇臂钻不行吗 晕倒了   楼主的问题没得实际意义。你倒是可以做个偏心夹具

网友:
三种方法,尾座装钻头,刀架和主轴装钻头。

网友:
孔浅的就用自动其实这也不是绝对的

网友:
楼主,你最好自己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我见的车床上的钻孔都是工件在动,手动钻头直线运动,在钻深孔是,排屑比较累。还没见到过自动的,学习中。。。。。。。

网友:
在尾座加钻头,就能加工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