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08版运动算例的线性马达问题

楼主(2011-02-26):
添加线性马达的时候,零件走的路程总是不对,比如我添加了个等速马达,200mm/s,0秒启动,2.6秒处放置键码,设定为关闭,行程应是520mm,但电脑计算出来的行程老是超过520,总是走过头。

等速模式还算好的了,距离模式下,更离谱,很少走对过。

请教高手这是软件bug还是我操作或设置问题?

网友:
我用2010版的试了一下,没问题,应该不会是软件的问题,毕竟是简单的基本运算。是不是时间指针放在2.6秒后了,这样还有个惯性滑移的过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脑上还算惯性?不过我看似乎不是惯性,因为有时走过头了它还再倒退回来,真受不了,现在还多了个内存不足的问题,2G内存都搞不定了

网友(2011-04-10):
俺的走起来像鬼子进村,一步一步来的,怎么调都不行啊,2G时代要过时了。

网友:
2G时代好像真的要过时了。我想换个电脑,可惜没钱。

网友:
据说08版和09版的sw在功能上要比07版的要缩水一点,最好还是换成10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