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3 松卡盘不执行?

楼主(2011-02-26):
广数980TDB系统,气动卡盘。在程序最后加入M13,卡盘松开指令。程序一般正常执行。有时卡盘不能自动松开。
更改机床的最高快移速度,程序正常执行,但卡盘不能通过程序的M13自动松开。再更改回原参数,就可以了。
谁能帮助一下。

网友:
没看懂楼主说的什么意思,卡盘夹松应该是M10和M11吧

楼主:
M10和M11 980TDB定义为尾座控制。

网友:
首先,M13 要单独另起一行写程序,应该是这样的吧,如果和别的M命令写在通一行里不行吧,不知道对不对,多年不干这个了
感觉和参数没有关系,可能是硬件接触不好,最好依据电路图 查看下硬件相关的输出指示

楼主:
是单独一行写的。在快移速度参数设为4000的时候可以,但设为5000就不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