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上调好折弯尺寸 ,下午开机大了1个MM,为何?

楼主(2011-02-26):
我早上调好的折弯尺寸 ,下午在开机时竟然会大了大约1个MM ,四个定位都一样, DELEMda65W

请教,谢谢!

网友:
有没有考虑折弯系数呢

楼主:
跟这没关系 不知电机哪里不行了

网友:
也许在两次开机寻找参考点时,误差过大吧!因为本人不大赞成中午休息时将电源切断,只需将油泵电机之类的高耗能设备关闭即可。关闭电源能省多少电呢?或者说这样能让数控系统增加多长的寿命呢?
当然,不关闭电源也是不可能的,如果总会产生这样的误差,当然是不好的现象。电气部分应该不会产生这么大的控制误差,检查一下机械部分吧!同步带以及滚珠丝杠等都应该是重点检查的对象。可以看看X轴参考点的那个位置开关是否松动,如果松动,机床动作时产生的振动会使位置开关偏离原始位置,进而影响参考点位置。
另外还有一点秘密:可以检查一下主菜单第12项“编程常量”。该子菜单里面有一项是用于校正X轴参考点的。可以检查一下,看看是否有小人恶作剧,偷偷更改了这项数值。

楼主:
是回参考点感应器有毛病  呵呵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还好发现的早啊,很同意楼上的说法,不要关电

网友:
可能跟会参考点有些关系,可以调节一下会参考点开关的位置,
原因:由于参考点开关的精度不高,所以数控系统接到会参考点信号后,有几种到零脉冲距离,所以尺寸有时有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