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有“动态精度”吗?

楼主(2011-02-26):
总是听说静态精度复检,为什么强调“静态”二字?机床有动态精度吗?

网友:
同求。支持下,等待高手!

网友A:
①动态精度不好测。②受力大小不一样,运动部件的弹性变形也不一样,轻负荷或者空负荷状态下测出的值也没有什么实际用处。③一般是静态精度+工作精度来考察。(也就是说工作精度只有“复制”在工件上反映出来)。

网友B:
一般交付机床都是搞个静态检验下。  机床出产前会搞个动态测试(不过这也要看厂家了 ,我见过一些厂家机床没检验就出厂呵呵 害死维修人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交付机床都是搞个静态检验下。  机床出产前会搞个动态测试(不过这也要看厂家了 ,我见过一些厂家机床没 ...

动态测试都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①动态精度不好测。②受力大小不一样,运动部件的弹性变形也不一样,轻负荷或者空负荷状态下测出的值也没有 ...

1.就是说有动态精度一说?
2.就是说一般情况下,先测一下静态精度,然后加工几个工件,如工件合格则认为动态精度合格?

楼主:
轻轻的顶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1.就是说有动态精度一说?
2.就是说一般情况下,先测一下静态精度,然后加工几个工件,如工件合格则认 ...

“2.就是说一般情况下,先测一下静态精度,然后加工几个工件,如工件合格则认 ...”-----------是的

网友:
俺检验机床的原则,
静态精度:一般项仅供参考;
主要参考项:多点水平;
热变位:重要指标。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主要参考项:多点水平;
热变位:重要指标。”
大侠能对这两句话的含义详细解释一下吗?

网友D:
回复 楼主:

动态检测就是用做工件的形式检测而已
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了

网友C:
多点水平:用水平仪放在工作台上的几个点,工作台跑全行程,每到中点或端点就停,待水平仪静止后记录数据。
例如工作台上取5个点,那么就应该记录45个数据。
热变位则网搜下就有的。先在原点归零,后开机和随意移动工作台,连续4小时以上,回原点再测所得数据。

这样的验机是早上9点到厂要厂方去验,然后自己就找接待人员喝茶泡咖啡聊是非,中午磳一顿饭,下午返回看报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 楼主:

动态检测就是用做工件的形式检测而已

大侠的意思是:动态精度没法检,只有试加工看合不合格了,如合格则认为动态精度合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点水平:用水平仪放在工作台上的几个点,工作台跑全行程,每到中点或端点就停,待水平仪静止后记录数据。
...

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2011-05-09):
第一次听说这个名词,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