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趣的题目:哪种状态下消耗能量最少?

楼主(2011-02-26):
偶然想到的一个小问题:

一条平直的路面或轨道,从A到B,但在它们中间出现了一个凸起的或凹下去的地方。

假设:路面或轨道表面粗糙摩擦状况一致,各地方的平滑过度,并且曲率足够保证通过时平滑稳定。另外试验对象都能顺利通过从A到B。

图2是图1对水平面的镜像,也就是说中间不平的一段,图1是利用外表面作轨道,向上凸;图2是用内表面作轨道,向下凹。

问:通过哪种轨道或路面时,消耗能量多?

网友:
没见图,只能自己想了。
也没计算,只能估计一下。
个人认为向上凸的耗能多。
下凹的路程,下降与上升的能量相互转换了,但上凸路面,上升的耗能,在下降后变成了动能,是额外增加的能量。

网友(2011-04-29):
路过灌水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8 字节 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理论上是一样的吧?!

网友:
向上凸的耗能多,下凹的路程,下降与上升的能量相互转换了,但上凸路面,上升的耗能,在下降后变成了动能,是额外增加的能量

网友:
图在哪里???

网友(2011-05-30):
标题

回复 网友A:

这是高中时的一道物理题:我若没记错的话,这题应该是从下凹的路径耗能多。因为在下凹处圆弧物块作圆周运动所需向心力为(N-mg),而在上拱的圆弧处,物块所需向心力为(mg-N').很显然N>mg>N',即从下凹圆弧处滑道对物块摩擦力大,物块能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