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选用什么润滑脂

楼主(2011-02-26):
高数运转,极限摩擦温度在260C,选用什么润滑脂?国产、进口都可推荐

网友:
最好选用进口耐高温油脂!

网友:
超过260,普通的肯定不行,用硅脂也够呛,可能得用全氟聚醚脂,但要知道你的工况如何。

网友:
如果是工作温度是260选择脂就很难,如果只是极限温度是260就相对容易多了。

网友:
如果单从使用极限温度看,杜邦的全氟醚可以使用,但此类产品一般不推荐用于高速,不知道具体的转速或DN值有多少

网友(2011-06-16):
也想知道!盼有大侠能详细告知

网友(2011-11-30):
请问你是哪里的?我可以提供一种持续操作温度232°,-23°——260°间歇性操作温度,高达50万DN值的润滑脂,并且有卓越的抗水性能,属于美国的专利产品!如果你属于在极温、污染杂质大喝重负荷环境下工作 ,我还可以推荐高达1100°的极温性能的润滑脂,这种润滑脂当温度达到320°时,润滑脂依然紧密的保护机械!!!!!

网友:
说的不详细,无法提供合适的、可共参考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