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MM不锈钢板用激光切割器割出来毛刺很厉害

楼主(2011-02-26):
调节过速度和压力了没用

网友:
有几个可能
1速度控制有抖动
2聚焦不稳定,这个可能是轨道有问题了,也可能是挂镜系统的问题,
3激光器功率下降了,

网友:
什么机床?
哪个厂家的,参数?焦点?

网友:
通快激光切割机QQ交流群:106603305
你想了解的里面都可以帮您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