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车淬火工件用什么刀?

楼主(2011-02-26):
请教各位,车淬火的工件应该用什么样的车刀,硬度大概在50-60.

网友:
也想知道,顶起来……

网友:
氮化硼,车60左右度没问题
得用金刚石砂轮磨,

网友:
回复 网友A:

55以下建议用陶瓷;
55以上建议用CBN。

网友:
YW1就可以了。转速不要太低

网友:
你可以用ys8的刀普通的才20块来一把

网友:
太多了吧。合金的,有刀排的

网友B:
TW1和YW2都行,前者转速比后者要快,后者要慢

网友:
余量小还是氮化硼好

网友:
yw1就行,看工件大小定转速,我以前在模具厂都是用这样的刀做的,做刀口的模具全是这样做

网友:
ys8我用过很多一般cr12冲压模58度没问题yw1,yw2没它好

网友:
氮化硼    是什么对它不是很了解   切削不锈钢能行吗

网友:
我用陶瓷的做过60-64的,转速300左右就可以

网友(2012-04-23):
狙击大侠说得好,根据加工余量和工件硬度选择,

网友:
我感觉陶瓷的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可用金刚石车刀    或立方氮化硼车刀    只是价格有点贵。有726淬火刀头   。或YW刀头把刀磨成负的前角慢慢做

网友(点评):
726,干切,刚刚,单边一两厘没问题

网友:
yw1的试试看不行用山特刀片试试

网友:
要想节约成本就用焊接车刀,yw1,YT30,前角采用负前角,我改制cr12mov 材料的淬火磨具没问题。

网友(2012-09-05):
公司里加工这么硬的都是用陶瓷刀具。

网友:
引用 网友B:
TW1和YW2都行,前者转速比后者要快,后者要慢

我以前用过这种刀,怎么感觉和YG6、YG8差不多呢

网友:
yt726    NB  3X   do都可以

网友:
看加工余量      小的话可以磨

网友:
CBN,726,陶瓷等等,根据具体情况

网友(2012-12-23):
ys8,我们一直在用

网友:
YG8 YW1都行,转速调低些,磨负前角

网友:
TN60  是一种陶瓷车刀    也可以用YS8 型号的普通车刀

网友:
我是做铣床 还针对车不太懂 路过了  ~!!

网友:
没做过这么硬的材料,学习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