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前驱式飞达头

楼主(2011-02-27):
看到台湾的机有一种前驱式飞达头,就是在纸输送方向前面吸纸,一般我们看到的多是后驱式的。
有朋友见过没有。
我现在想改下,台湾的是走凸轮的,下压吸纸-提升-高前送,下压放纸,把纸放到输送带上,吸纸真空停止吸纸,同时有一压轮下压,压住纸在输送带上,把纸输送走,完成一张纸的输送。
这种飞达头只能一张一张送,不能叠在一起输,我感觉这种送纸精度高,因为是在纸的前面吸纸在定位,用输送带压住,纸在输送不会跑边。只是送纸速度慢点。
  这种动作,我想用伺服来全成下压吸纸,向前送纸,不知行不行,还有速度能有多快的。

楼主:
各位高手,请指点下啊。

网友(2011-03-29):
是个好思路,还真是第一次见到,有机会看看去,能否说一下机器品牌吗,找找客户,看看实物。

网友:
送纸效率不高,要送完了一张纸才能送下面的纸

网友(2011-05-14):
这是台湾顶顺公司的杨氏卡对卡裱纸机的飞达头

网友:
类似打印机的 进纸机构,效率低,速度上不去的,用在印刷机上感觉不大合适,印刷机的纸张定位精度主要是取决于第一色机组的拉规那吧,个人愚见

网友(2011-07-27):
引用 楼主:
各位高手,请指点下啊。

您好:现在还有说改这种飞达的想法吗?我们公司现在也有这种想法
还想请教一个私外话:您是做什么行业,是做什么机器的?

网友(2011-10-22):
不下压纸的话,容易把下面的纸带上来,出现双张

网友:
支持5楼的观点。现在的送纸头速度应该都比较快(都采用凸轮机构),只是后面一些动作跟不上,像海德堡的覆膜机,人家机器能达到120M/MIN,那送纸头真的很牛B.

网友(2016-01-20):
好复杂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