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板机的吨位

楼主(2011-02-27):
请教各位,剪板机的吨位是怎么定义的?是自身的重量吗?
比如C12K-6X3200  QC12K-6X4000   QC12Y-7X7000   的剪板机吨位多少?  他们的型号是怎么定义的 ?
谢谢各位?

网友:
横杠前的代表型号,K是数控的意思,6X3200中的6代表6mm厚的板,3200代表3米2的设备长度

网友A(2011-04-26):
QC12Y-7X7000  Y是液压的意思,7X7000中的7代表可剪板厚7mm,7000代表可剪板宽7000mm

网友:
引用 网友A:
QC12Y-7X7000  Y是液压的意思,7X7000中的7代表可剪板厚7mm,7000代表可剪板宽7000mm

这也是我想要问的问题,领教了,谢谢!

网友:
呵呵,不知道大家是否知道有一种数控直角剪板机呢?
我们公司有一台这样的床子,型号是S7000。
该产品是美国维德曼(Wiedemann)公司首先开发出来的,后被日本村田公司收购。与直线剪板机不同,该机有两个互成90°的剪刀片。X轴刀片长度900mm,Y轴刀片长度700mm。在这个剪切范围内,一次全剪即可剪出一个方形工件。超过这个范围的,还可以使用X轴连续半剪的方式剪切长工件。一次装夹可剪切的板材最大尺寸为2500mm×1400mm,最大剪切厚度为4.8mm,对应冷轧板材质。液压驱动。工件的送进方式跟数控冲床一样,X、Y轴伺服电机+滚珠丝杠,三个气动夹钳夹持板料送进,日本FANUC数控系统。
我的问题很简单。我一直不知道这个床子的设计工作压力是多大,因为年代久远,已无资料可查。如果哪位高人知道,烦请告诉一声。虽然这个数据并无多大的实际意义,但我还是想知道,希望大家不要看不起,麻烦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