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铜如何精加工

楼主(2011-02-27):
那位高手知道紫铜如何精加工,请赐教

网友:
不知道做什么怎么谈如何精加工?

网友:
宝石刀吧

网友:
你说得精加工是什么意思??  要用的刀具还是??  YG8的刀就可以

网友:
只要能加工什么型状的都好说

网友:
可以说得再详细点。。。。

网友:
说得不清不楚的,表达欠佳

网友(2011-03-29):
电火花的电极不都是用高速机加工的吗?LZ最好有零件图.

网友:
太抽象了 兄弟 能不能具体点

网友:
跟加工铝合金差不多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紫铜是易切削材料,随便一把刀都可以干.关键问题是要注意:在切削时要有足够的冷却和润滑;刀具要锋利,切削速度要快.

网友:
问得太笼统了,,人家也无法回答你~~~~~

网友(2011-04-30):
回转体的话普通车刀加煤油就可以了。

网友:
用模具  热镦  或冷冲压

网友:
车还是铣???
说具体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