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胶件如何加工?用什么样的刀具

楼主(2011-02-27):
那位高手知道橡胶件用什么设备加工比较好,用什么样的刀具加工,谢谢

网友:
你是说的切削加工还是其他的什么方式。

网友(2011-04-30):
如果是回转体余量不多的话可以在车床上装装角向砂轮机磨

网友:
有专门的橡胶件加工设备的,

网友(2011-06-26):
用锋钢刀,独一无二。。

网友:
橡胶一般用白钢刀,如果要求高的华要上外园磨,用粗沙

网友:
用什么牌刀我觉得不重要关键是橡胶

网友(2011-12-28):
加工什么,不具体。情况不一样

网友:
本人曾加工过橡胶 用的自制的刀 钢针 但在车床上 转速和走刀都挺高

网友(2012-01-27):
要看胶的质地选刀

网友(2012-05-27):
做一 个橡胶模具就好了。不必加工。

网友(2012-10-14):
切断用高速钢车刀,刀的宽度为一毫米,长度自己定。粗车外圆也是用高速钢车刀。外圆要求高的话用磨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