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NUMERIK数控系统镜像功能怎么用

楼主(2011-02-27):
SINUMERIK中有可编程镜像和附(MIRROR)加的可编程镜像(AMIRROR),具体如何使用,格式是怎样的?

网友:
在原有程序前加 mirror x0 或mirror y0 或mirror z0 (以x或y或z轴镜向)
在程序尾用mirror 取消镜像
要注意的是:洗螺纹时不要用mirror,否则洗出来的螺纹是反的

网友:
首先把要镜像的部分编成子程序,然后用镜像指令加工对称的部分.以XOY平面为例:

子程序;
 X0或Y0或X0 Y0(图形关于Y轴对称或X轴对称或原点对称);
子程序;
MIRROR

AMIRROR为附加在当前坐标系中的镜像指令.
注意:MIRROR后的坐标值可以为任意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