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正丝杆有什么好方法?

楼主(2011-02-27):
校正丝杆有什么好方法!
最好具体点,谢谢了!

楼主:
是滚珠丝杆...
3333333

网友:
没什么好方法,只有靠经验丰富的技工。记着,很多事情不会就是不会,学是需要时间和功夫的,越是看似简单的越难。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我们现在校正丝杆就是用百分表打在螺母柱的左右相等距离的两侧,分别量顶模和侧模,两三丝之内,就是想问一下有没有其他简便快速有效的方法.

网友(2011-10-22):
你好,我们也是,我想跟你私下交流,可以吗?QQ441794091

网友:
校正滚珠丝杠与校正轴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
有专门的丝杠矫直机呀。买台就行了,又不是很贵。
不想花钱的话找我,我这就有帮你矫直一下也无所谓

网友:
我没有测过,估计是用百分表打丝杠的槽,然后传动丝杆,参考一下吧

网友:
100t油压机.加两块v型块.加千分表,钢球两粒 在搞根粉笔,另外搞两块20mm紫铜板,具体工艺太复杂难以一一叙述.............

网友(2015-05-29):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我们现在校正丝杆就是用百分表打在螺母柱的左右相等距离的两侧,分别量顶 ...

我们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