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2004,线形改变;不知道用什么命令才可以修改?

楼主(2011-02-28):
我在做CAD2004版的; 这里面的线形改变;不知道用什么命令才可以修改呢;请知道的朋友给我留言下;谢谢

网友:
chprop ;回车
要改变的属性: 颜色(C)/标高(E)/图层(LA)/线型(LT)/线型比例(S)/线宽(LW)/厚度(T): 输入选项,或按 ENTER 键
按 ENTER 键表示不修改任何属性。
为选取的对象修改线型。
新线型 <当前值>: 输入新线型,或按 ENTER 键

网友:
二楼的说得好,支持!!!!!!!!!!!!!

网友:
二楼说得好,支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