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中怎么获得展开图的同时还保留原有三维模型呢?

楼主(2011-02-28):
SolidWorks中怎么获得展开图的同时还保留原有三维模型呢?

前面做了一个钣金件,在生成工程图时候由于事先展开了,在工程图中不能生成三视图,怎么样可以生成三视图的同时,还能得到一个展开的尺寸视图呢?

网友:
在你出2D图时更改工程图视图对话里的第一个选项参考配置,改成平板展开即可!

网友A(2016-03-17):
1.要是在工程图里,直接在“视图调色板”里面拉出来就行了-(模型是钣金模块建成)
2.要是在零件里面,在设计树里面做配置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要是在工程图里,直接在“视图调色板”里面拉出来就行了-(模型是钣金模块建成)
2.要是在零件里面,在设 ...

顶起!正解。

网友(2016-08-12):
都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要是在工程图里,直接在“视图调色板”里面拉出来就行了-(模型是钣金模块建成)
2.要是在零件里面,在 ...

第二种方法的配置是怎么弄,之前用第一种方法可以,然后后面删掉了再重新出工程图就不能一起出展开图

网友(2016-09-26):
右侧标题栏就有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