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作钣金件是用的热轧板还是冷板?

楼主(2011-02-28):
大家作钣金件是用的热轧板还是冷板?

网友:
我们做机箱机柜都是用冷板做的。
热轧板只偶尔做做结构附件。

网友: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3625

以前我问过,供你参考下

网友:
需要折弯的一般都是用冷板的。其余的可以用热板代替。

网友:
热轧板便宜,冷轧板贵
热轧板硬度低,加工容易,延展性能好
冷轧板硬度高,加工相对困难些,但是不易变形,强度较高

网友:
当然是冷板呢!
热板制程工艺本来就比冷板的简单,相对来说性能也比冷板差!
最典型的折弯,冷板好
但是看用在什么方面上,有点可以直接用热板代替冷板·········

网友:
我们基本上做热板的  冷板很少

网友:
公司都用冷板,质量比较好!

网友:
一般公司3mm以下的会选择冷轧,3mm以上的是热轧了。。

网友(点评):
大公司是这样,小公司会根据不同的机器客户选择不同板的,热轧板便宜

网友:
冷板用得多,热板不易成型

网友:
一般都是用冷板的!热扎板用的都是平板件。

网友:
基本是冷板用得多,热板在没什么要求的情况下用下。

网友:
一般都是用冷轧钢板,他比较普通也好买,便宜。

网友:
冷板用得较多,很少用热板

网友(2011-03-30):
我们这和9楼说的差不多。薄板用冷轧,厚板用热轧板

网友:
2.3以下的用冷轧,2.3以上的用热轧板

网友(2011-06-21):
冷热板都有。厚板多为热轧板。

网友:
你这个问题问的大家回答肯定不一致,关键看你做什么产品,如果要求有拉升有折弯等塑性高的产品,肯定选冷板,如果是要求不高,但对产品强度要求高的还是选择热板,经济性高啊!

网友:
跟各位高手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A:

当然冷板当然冷板当然冷板

网友:
俺们公司用的都是冷板,成本高啊

网友:
现在市面上的热轧板材质不稳定,影响折弯质量。建议用冷轧板,当然会贵点。

网友(2011-08-07):
我们这热轧1.6  2.3  3.2MM用的挺多,冷轧板爱上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