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小考题,求侧视图

楼主(2011-02-28):
当年的老工人出的题,说是考技师的。就是主视图和俯视图完全相同,大正方形套小正方形,即"回"字,求侧视图(左视),记得当时想出两种答案,不知现在是否有人愿意再琢磨琢磨?
【一题简单的机械制图难到一大片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8963

网友(点评):
有这么简单吗?

网友(点评):
您的想法呢?

网友(点评):
佩服,佩服,俩个三角放在一起也可以

楼主:
不错,后生可畏,这是当初没有想到的答案。继续,还有更直观简单的。

游客

网友(2012-05-19):
学工程制图时就做过,只可惜当时只做出来一种答案。

网友(2011-02-28):
结果很多种啊 这题目没有标准答案

网友:
是的,同意楼上观点。呵呵~~~~~~~~~~·

网友:
俩个三角吗,一大一小。嘿嘿

楼主:
没说有标注答案,只要符合要求就行,最好有轴测图,大家容易明白。看看谁的更合理一点。

游客

网友(2012-05-30):
这题还是很有新意,既考了思路,又考了人!

楼主(2011-03-05):
补充一个条件,不允许有虚线,答案就唯一了。

网友(2012-05-07):
附上三维图照片

网友:
这个2D图表达的不清楚,如果都实线且用第一角画法的话,无解啊,第三角画法也无解。如果一三混用的话有解。呵呵

网友:
侧视图剖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严格说,这个不对。应该是两个等腰直角三棱柱斜面贴在一起

网友:
一大,一小

网友(2012-06-14):
俺和你想的一样

网友(2012-05-12):
这个答案还蛮多的呢

网友:
不能有虚线,答案唯一

网友:
这个结果有多种,但能培养人的想象力,

网友:
学过机械制图的都知道,只有一种答案.........不可能有虚线,不可能是第三角

网友:
就是个框架吧,在方管上再掏个方孔出来。

网友:
我现在怀疑随着三维软件的兴起,这些题是否还有意义

网友:
答案应该不唯一,符合都可以吧

网友:
虚线搞的。。。。答案就不唯一了   不能够确定虚线的准确位置

网友:
当年的老工人出的题,说是考技师的。就是主视图和俯视图完全相同,大正方形套小正方形,即"回"字,求侧视图(左视),记得当时想出两种答案,不知现在是否有人愿意再琢磨琢磨?

俺想出来三种答案,最后一种有点牵强,当然,也有第四种。

网友(2012-06-22):
答案不是唯一 有很多

网友:
看了下,不知道这样画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个条件,不允许有虚线,答案就唯一了。

网友:
有很多种吧?

网友:
我觉得这个很简单,有难度吗?

网友:
我现在没有三维软件,就一个正方体延两个面对角线分别切一刀就是。我想这个也是吧最简单的了哦

网友:
重新温习下的感觉蛮好的!

网友:
楼上的图和我做的一样的,不知道怎么传图,这个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确

网友:
15#斜面上的凸出也可以是圆弧面

网友:
错了,是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