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85长的光轴,长度和同轴度标准是多少?

楼主(2011-02-28):
想让长轴保证直,是不是要标注同轴度?这么长的轴,中国的标准在多少范围内?

网友:
应该标圆度、直线度;同轴度是有阶梯的轴或同轴心的圆。

网友:
要保证直的话你可以标注直线度。你查一下设计手册,按照你选定的公差等级查就是了

网友:
标同轴度也应该可以的,看你的结构了,普通的轴段要求同轴度,装轴承的部位要求同轴度和圆柱度。一般取6级或7级精度。

网友:
谢谢各位大虾的解答,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