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0安装 错误1933,十万火急啊 !

楼主(2011-02-28):
安装时提示1933错误 可是我安装了IIS5.1啊,可还是有这个错误  都倒腾了几天还没有安装好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啊  求救!!!!!!!

网友:
有可能是你的安装源文件有错误,重新下载一个试试吧

网友:
你的安装文件是哪来的?
如果是复制自别人的安装文件,不能用剪切移动,否则就会出错
我第一次装也遇到安装错误,后来用U盘移动文件时用复制就没出问题
SW不像PROE,UG一样对操作系统和系统环境变量有特殊要求,一般只要安装文件没有问题,安装是不会出错的。
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把安装文件发给你

网友:
东西在哪里啊?蒙人的帖子啊!

网友:
可能是杀毒软件或者系统文件错误的原因,关掉杀毒软件再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换WIN7了,结果安装好了,XP下我倒腾了好几天都没解决。不过还是 要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