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款FAG轴承上的字母A /B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11-02-28):
各位大大,请帮我看看这款FAG29430上字母A/B是什么意思?这个轴承装配上有什么要求?我厂设备上使用的,最近老是坏,不是烧了,就是内圈裂了。看附图

网友:
应该没技术方面的意思,我猜就是工厂生产的代号。

网友:
我感觉是来标定生产年份的,请FAG的大侠指教

网友:
AB前面的单词是“德国”的意思 所以这个AB应该和轴承尺寸及内部设计或是设计变型没有关系 楼主放心用吧

网友:
额……刚刚看到你图片周围还有字,汗……
如果进货渠道没有问题的话,应该和你的装配有关。建议你仔细检查轴承内圈和轴的配合。看看是不是过盈量太大
如果不敢保证进货渠道,那么就拿轴承去FAG检验一下吧,看是不是真的
买轴承最好从正规的授权经销商那里去买,SKF等大品牌轴承的官网上可以查到各地的授权经销商的

网友:
是份A轮和B轮的意思........每次接到他们的投诉都会描述AB轮,但就是不知道用在什么型的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