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扫描问题

楼主(2011-02-28):
本人新手
今天画图时有个地方怎么也扫描不出来 请教高手

扫描界面就是一个矩形 合并端点
最后显示 不能构建特征几何图形

求指点

网友(2011-04-16):
把出错的那一个图拍下来或把完整屏幕拍下来,
以上俩局部图片看不出错误

根据上图尺寸我试了下可以扫描没问题的!

网友:
检查看看,已画好的两个零件是不是实体.

网友:
轨迹曲线末端那,你先不参照边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