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数控铣怎么加个孔?

楼主(2011-02-28):
用直径为10的铣刀怎么加工直径为直径为50的孔?
谢谢!

网友:
先确定圆心,G00 X0 Y0
                     G01 X45 Y0
                     G02 X45 Y0 I-45 J0
                     G00 X0 Y0
                     G00 Z100
这个是最基本的,很容易的啊,我这没用刀具补偿,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先确定圆心,G54
                     M03 S1000
            G00 X0 Y0
                     G01 Z-10 F100
                     G01 X45 Y0
                     G02 X45 Y0 I-45 J0 F50
                     G00 X0 Y0
                     G00 Z100
                     M5 M30
刚才没遍完整,现在是完整的,你可以上床子上试试,嘿嘿!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为什么要用铣刀加工孔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我的程序为什么撞刀了?

网友:
还没确定他毛坯是多大的孔,你直接给个Z-10,你这不是在误导人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要先确定他的毛坯孔是多大,万一他根本就没孔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哥你没看我的程序吧,是G01慢走刀,不是G00快走刀,这个没问题的……理论上你说的是对的,但实际操作上这个是没问题,可以直接切下去的,我们这用的硬质合金刀都直接切。如果考虑到这个话,就用U钻直接打一个,在跑圆弧也一样,不过那样花的时间更长。

网友:
I-45不对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家刀比较牛逼吧吗,用10的铣刀去铣50的孔,一刀搞定。我知道一般的立铣刀中间都是没刃口的,我不知道怎么直接格下刀法。

网友:
可以使用螺旋下刀转圆进行粗加工下刀动作。这样做对机床主轴和刀具都有好处。以深度10MM下刀直径18MM为例:主程序:
M03S1500F600;
G91G001G41D01Y-9;
M98P0002L20;
G03J9
G01G40Y9Z-0.5;
M30;
子程序:
O0002;
G03J9;
M99;
顺便问一下,2楼怎么不用刀补呀?如果没有毛坯孔的只是这么一个简单程序是不能粗加工的(好像还编错了)。最简单的方法是通过宏变量修改刀补的方法,A型存储器的1号刀补宏代码是:#2001;B型存储器的1号刀补宏代码是:#11001;C型存储器的1号刀补宏代码是:#13001;或编辑一个宏程序走螺旋线。当然,最好的方法还是换一把直径大一点的刀进行粗加工。精加工程序如下(下刀点自己设定,这里不再编辑):
主程序:
M03S1500F600;
M98P0001L3;
M30;
子程序;
O0001;
G91G001G41D01Y-25;
G03J25
G01G40Y25;
M99;

网友:
先用 15的 钻头 钻 孔在 用 在 加工 啊

网友:
可以用宏程序那样会好用一点可是我不太会有没有高手说一下啊

网友:
请问一下,你加工的是什么材料?是钢料,铝料,铁,锌合金等?是板材吗?还是压铸孔?压铸孔有多大?你用的是哪种加工中心?用G130代码,马扎克机床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