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导轨不需要测量表面粗糙度吗?

楼主(2011-02-28):
       我在一个机床厂家了解到,他们的机床导轨(滑动导轨)面是自己加工的,但是他们家没有好用的表面粗糙度仪,问了后才知道他们平时都不用表面粗糙度仪,我特意问了一下机床导轨表面不测表面粗糙度吗?他们说他们的导轨是研磨的,从来不用粗糙度仪测表面粗糙度。
       对此事很不理解,望大侠指点。

网友:
我们厂也没有,就是用导轨磨磨的.粗磨一下再精磨,学习一下表面粗糙度...

网友:
精磨一般就能达到Ra0.4,
研磨能达到Ra0.2及以上

网友A:
需要有粗糙度,图纸上有,成批生产时不是每件都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有粗糙度,图纸上有,成批生产时不是每件都检

图纸没看到,他们是不检,是实实在在的不检。当我提到需要检表面粗糙度时,他们的表情甚至有些“惊讶”。

网友:
有些东西,常了眼看就差不多,另其加工工艺也同样决定了粗糙度

网友:
滑动导轨,是有油膜的,关键不在粗糙度上,有的滑动导轨还是刮的,更没要求粗糙度的道理。
再说了,为了保证平面度,精磨是很讲究,粗糙度想不合格都难。
要不楼主到你们备件库看看静压导轨备件还在不在,找个便携式粗糙度仪打打,看看多少,小心哈,十几万的东西。

网友B:
机床的滑动导轨要求的是刚性和静态精度及运动精度,为了保证接触的刚度,故机床导轨在检测时会在接触的导轨面涂红丹粉检查接触率,称“复接触”,是考核的指标,一般由刮工刮到合格。导轨在运动中需有润滑,刮削出的导轨面上的凹点利于储油,改善润滑,若标粗糙度,粗糙度仪检测时若探针经过刮刀痕的最低与最高点,刮刀凹点可低下去0.05甚至更多,那岂不超过Ra12.5。故导轨我们一般是直接标注刮4级,要求纵向和横向的接触率,及水平及垂直方向的静态和运动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床的滑动导轨要求的是刚性和静态精度及运动精度,为了保证接触的刚度,故机床导轨在检测时会在接触的导轨 ...

学到了,导轨原来是这样要求的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床的滑动导轨要求的是刚性和静态精度及运动精度,为了保证接触的刚度,故机床导轨在检测时会在接触的导轨 ...

请教一下,“运动精度”都包括什么?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床身导轨一般是固定不动的,首先调正床身导轨精度,要求横向及纵向的直线度或水平垂直方向的直线度,累计误差等在合格的范围内,然后装配与其相配导轨面的零件(比如工作台),配好后测量工作台在床身上不同位置的水平方向和 垂直方向的直线度、垂直度等,其检查内容及方式均有标准的,若无国标也会有企标明示的,出厂的设备合格证上也会有这些项目的要求及实测结果。你可找一份合格证看看,不同的机床的要求有很大的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床身导轨一般是固定不动的,首先调正床身导轨精度,要求横向及纵向的直线度或水平垂 ...

这里面有运动精度吗?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我说过不同的机床会有不同的要求
举个例子:立式磨床的工作台为圆台,静态我们要求任意成90度的方向测量直线度0.01/300,平面度0.025,与进给导轨方向平行0.01/300,与磨头轴线垂直0.015。动态为液压静压压力设为调定值时,限定台面浮起量,工作台旋转,端面全跳0.01,径向跳动0.005,负载1T,浮起量下降,精度不变。
不知此答案能满意否?

网友: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   感觉自己真的还很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我说过不同的机床会有不同的要求

非常感谢大侠的热心指导,懂了一点点。

楼主:
关于机床导轨在加工过程中是否需要检查表面粗糙度,希望得到更多指导。

网友D:
粗糙度不是导轨最重要的指标,一般磨过就OK,所以根本不需要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粗糙度不是导轨最重要的指标,一般磨过就OK,所以根本不需要检测.

大侠的回答比较干脆

网友:
机床的滑动导轨要求的是刚性和静态精度及运动精度,为了保证接触的刚度,故机床导轨在检测时会在接触的导轨 ...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话好像没说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