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问题--请教

楼主(2011-02-28):
大家好,我厂一台螺纹磨床,头架电机是直流的,在低转速时转速不稳有抖动,不知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了。

网友:
先说用了多久了。
假如,只是低速抖动的话,那重点检查微分电容和反馈通道上的电阻。时间太久的话,直接将所有电容都换掉。
如果有示波器的话,直接看触发脉冲的状况,假如时有时无,那多半是过流保护在捣乱,查相关电路。

网友:
我们的普通1432B,也曾有同样的问题,可能是主轴轴承要换了吧,反正现在还在凑合用。

楼主:
谢谢螺旋线,那就先把电容换了看看,
另外再请教一下;一台无锡产的无心磨m1010,导轮电机是380伏交流的,在电机的主轴上装有一个带电刷的圆盘,这个圆盘与电机皮带轮一起旋转,现在故障;导轮只有高速,不知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无心磨,不是很清楚。在俺的映象里,导论调速是机械换档的,不是无级调速的。好好看看说明书。

网友:
好好看看说明书。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