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旋转机构设计,高精度还有那几种?

楼主(2011-02-28):
这是我设计的中心旋转机构,最下面是锁紧螺母,现在客户反映用了一段时间,就有晃动,锁的太紧就转不动。请问各位大虾,理论上机构没什么,实际上有问题,请各位发表高见!

网友:
看图上,两轴承中间是不是没有加隔套啊?
如果是的话加上然后把螺母锁紧

网友(点评):
高手,一眼看到问题所在

网友:
晃动应该是支撑面太小,换大的轴承试试。紧了转不动应该是轴向力过大,滚子卡死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两轴承中间没有加隔套,有很大的影响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没有更好的设计方式?

网友:
用蝶形弹簧控制锁紧力试试看

网友:
还有晃动是指哪里啊?

网友C:
要么把轴承之间的距离拉大,要么在转盘下面加个平面轴承
肯定不会晃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说是轴上的轴承锁得过紧就转不动,反之就转动时,上面的盘子就晃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道理,能上个设计简图吗?

楼主:
旋转精度要求比较高,同心度要求比较高,结构有待提高

网友(点评):
改良下结构吧

网友E:
晃动应该是支撑面太小吧,换大的轴承试试。

网友:
1、转盘下面用钢球或者滚珠轴承支撑,转轴的轴承甚至都可以用普通深沟球轴承了
2、用更大的轴承,不过成本会增加很多
2、将两向心滚子轴承之间的距离拉大,支撑距离大了,杠杆比不同了,支撑刚度会增加很多,晃动就可以减小

网友(点评):
第三点说的很对

网友:
盘上面还有东西吗?如果是这样,就要考虑上下的比例问题,加长轴的长度。
要是转速高,建议在盘的圆周加几个支撑轴承试试。

网友:
下面应该用两个螺母并紧以防它松动

网友:
这类圆锥滚子轴承成对使用,一定要轴向紧固,给予预紧力。
规范做法,轴向紧固应当是轴承内圈和外圈同时压紧,预紧力由内外圈轴向尺寸差得到。
图示内圈不给隔圈,并紧内圈使其轴向移动的方法不可取。这种轴承可以分开,如不是重负荷,不如用角接触轴承或干脆用深沟轴承都比用它好一些。
像楼主这样的转盘,合适的做法是用深沟轴承回旋,平面轴承支承。
多年前曾经在网上发过这样的结构,图纸看看能不能还可以找到,找到再贴出。

网友(点评):
老哥你这个图纸轴承座下端面对轴承没有支撑么?

网友(点评):
部件图有表示,一个透盖支承着轴承外圈。

网友F:
这是个焊接工作台。看图纸下面的日期,好像还是2000年的。
工件是柴油机的一个减震器,一块3毫米厚的盖板嵌合在工件主体上,内外有两条环形缝需要焊接。
从国外拿来的样品,据分析为电子束焊接,当时没这个条件。
南京的一位高级焊接技师提出用氩弧焊无焊丝焊接,这才有了这个焊接工作台。
对工作台的运动精度提了个要求,大致工件放置后,圆周跳动0.03,平面跳动0.03这样吧。
按这个要求设计和制作了,马马马虎虎能用。
欢迎批评质疑。

网友(点评):
今天下到了老师的图纸 ,就是赚了一把,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像你一样,把自己的图纸传上来,经典结构惠泽四方

网友:
载荷不大,速度不高的情况下的用两个大一点的深沟球轴承都可以了,我做过很多类似的旋转台,从来没出现过楼主说的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下面的另一个齿轮是移动的,由一个80的气缸推过去啮合,有一定的冲击力,如果就两个滚珠轴承很难保证精度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F:

多谢仁兄的参考图,我这是激光焊接,很类似。三工位,由分割器分度,到焊接点后再由齿轮传动焊接旋转

网友:
回复 楼主:

实际上用两个大轴承问题不大,至于精度,我看楼主这个也没有多高的精度

楼主:
回复 网友G:

请问这位大大虾,你能上一个你认为是高精度的旋转结构设计让大家讨论一下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咱顶多算小虾米,至于中心旋转机构的定位精度,很多都能实现,涡轮蜗杆传动比这个精度就高的多,我曾经还做过一种结构,就是的转盘边缘加装齿圈,利用小轮齿配大齿轮传懂来提高精度,不过我没用齿轮,用的是同步带轮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个结构受空间限制,最大直径不能超过75,圆桶最长不能超过65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个人很少用齿轮结构,要加润滑,装配精要求高,特别是这种直齿轮跟直齿轮啮合,装配不好不仅传动精度不好保证,磨损快,噪音也大,我现在用的一种转盘,下面都是伺服联轴器直联,不过这种结构有个问题,伺服电机的选型要特别注意,特别是惯性比,惯性比要小,至少要做到8以下,这样再生制动频率就没有限制,只是这种结构成本比较高,但比这种结构稳定,精度也高

网友(点评):
很实际的做法。

网友(点评):
伺服电机也是可以带减速箱的吧

网友:
应该在中间加隔套 锁紧螺母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机械追求严禁,去掉“应该”2字

网友:
用一个推力轴承加两个球轴承应当比较合理

网友:
头重脚轻,怎么看都不顺眼。

轴承距离要适当;轴承与座、轴配合要好,加工质量要高;固定方式要改进,仅一个螺母固定在轴上,是很容易松的,设计手册上列举了很多固定方式,仔细看一下。

网友:
可以去精密机械板块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大侠的金玉良言,由于空间有限,就目前这种情况可有高招

网友:
楼主,从原理上讲,你的结构没有问题,可能是其他地方出了问题。例如:
1.为什么一开始不晃动,运行一段时间后晃动了?
2.晃动后,检查各个零件间的配合间隙。
3.零件的质量?
4.这套机构的具体尺寸和载荷情况?
5.圆盘和轴的连接方式(这个以前我吃过亏,刚性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好,我参考你的图做了修改,请指点,总共用了三个轴承,推力球51112、深沟滚珠轴承6006ZZ、角接触球轴承7006C,最下面用了M25X1.5精密锁紧螺母

楼主:
回复 网友F:

请问把最下面的6006ZZ换成角接球轴承7006C有没有必要,还是用深沟滚珠轴承好?

楼主:
推力球轴承51112的台阶有没有必要设计,还是只要一端有靠肩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是夸张的说法,其实就是跳动量超了0.05,失去精度了

网友:
角接触轴承应当成对使用。在没有很大轴向载荷情况下,深沟轴承与角接触轴承没有本质差异。像你现在的做法,收紧螺母,上下两个轴承的轴向载荷相同,单用一只角接触轴承没有意义。
轴承内圈应该有挡圈。对轴转动有较高精度要求,应当在装配前对轴承施加预载荷情况下,量出轴承内外隔圈的尺寸差,按此尺寸差配作内外隔圈,然后紧固。不应该像你所画出的那样,装配后再拧紧螺母,靠手感去调节轴承的预紧力。
在较高精度要求时,对螺母的压紧端面与螺纹的不垂直度应当有严格要求。有时,用内孔与轴有较高精度的配合,两端面与孔严格垂直的垫圈放在轴承和压紧螺母之间。
你所画轴承座,可加工性能比较差,支承上面轴承的部分似乎薄弱了一点。平面轴承用不着选用重型轴承。

网友:
回复 网友F:

请问下,按照内外隔圈尺寸差配做内外隔圈是啥意思?然后怎么预紧呢?新手不太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F:

请问平面轴承51112是重型轴承吗?如果是轻型轴承是什么型号呢?

网友:
加隔套,定间隙.

楼主:
综合大家建议刚刚修改好的,请大家指正

网友:
这个装配好有难度。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那两个第二大的螺钉起什么作用。还有转盘与推力轴承怎么配合,放在上面就可以了吗?

网友:
要么把轴承之间的距离拉大,要么在转盘下面加个平面轴承
肯定不会晃动了

什么是平面轴承???

网友:
回复 楼主:

貌似这种结构,一是制造加工比较麻烦;二是平面推力轴承安装后该轴承的维修是一个问题,卸轴承是一个问题!

网友:
楼主这样搞是不是上面的空间有限啊,否则按害怕伏枥老哥的设计更容易加工,装拆也方便;如果空间有限,可以把深沟球轴承的位置向下移一点,我觉得如果上面圆盘载荷不大的话,如果用一段时间出现松动等现象,可能跟使用的工况有关系,是否是下面的传动齿轮要经常启动停止,整个回转结构受频繁的冲击而导致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跟两个轴承之间的支撑距离没有太大的关系,而是应该消除冲击载荷,驱动马达启动设定软启动。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果是成套购买轴承的话,内外隔圈的厚度差别不大,不是成对的话差别就大了。简单的方法是压紧外环用手转动内环感觉松紧程度,反之压紧内环用手转动外环感觉松紧程度。另外选用合适的润滑脂很关键。精度要求高的对锁紧螺母端面的垂直度要求就高了,最好选用进口的锁紧螺母。

网友:
用一段时间就晃动,这个是用了多长时间?是不是偏载的时候才晃动?另外想知道你这个回转机构和工件的重量全靠中间的轴承支撑?觉得你改了之后的结构过于繁琐,最好仔细分析晃动产生的原因,或许只是在你原来的结构上2个轴承中间增加个隔套就能解决呢

楼主:
回复 网友G:

兄弟所言及是,下面的传动齿轮要经常启动停止,整个回转结构受频繁的冲击!!!

网友:
回复 楼主:

您的推力球51112按装貌似有问题,图片看不清楚就用臆测的来说。
推力球轴承一片是轴固定,另一片是套固定,在装配时必需按固定边来装,不能装反。

楼主:
回复 网友I:

谢谢,这是设计细节的重点!细节决定成败!

楼主:
回复 网友F:

请问如果不用齿轮啮合传动,还有其它什么方式可以传动,上面是三工位要转动,每个工位到这个点,要把电机的力传到轴心上?

楼主:
新设计的两种结构,请大家指点,发表高论

楼主:
这两个结构有区别,平面轴承有必要加吗???

网友(点评):
还是不怎么理想,你可以上端用平面推力轴承+深沟球轴承(或内外圈分离型圆柱滚子轴承好安装),下面用一个B型角接触球轴承或圆锥滚子轴承,因为你上面用两个轴承限轴向有点重复了,画蛇添足。

网友(点评):
还有建议你装平面推力轴承时,给轴承留个拆卸台阶,可以伸得进拉码,你这样设计,维修的会骂死你的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你的图纸不错,这正是我需要的,谢谢

网友:
很好长见识了,楼主加油

楼主(2011-10-01):
在伏大师的指导下完成了,精度达到端跳和径跳都在1丝之内,用两个深沟滚珠轴承,一个角接轴承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伏大师的指导下完成了,精度达到端跳和径跳都在1丝之内,用两个深沟滚珠轴承,一个角接轴承搞定

用一个角接触轴承有意义吗?

网友:
轴承内圈之间也要加隔套,支持2楼和8楼的意见

网友:
一方面楼主只有轴向固定轴承,没有装轴向支承轴承,受侧倾力矩过大,发生晃动;
另一方面轴承安装位设计不太合理,两轴承孔中间有个台阶,轴承孔就不能一次加工出来,两次翻转加工可能导致两轴承孔同心度不好,紧锁螺母调游隙时锁紧时卡死,无法转动,不锁紧时又晃动。

网友(2013-07-22):
有点不太明白,看看学习了

网友:
承载轴承跟那个回转轴承分开能好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好,我参考你的图做了修改,请指点,总共用了三个轴承,推力球51112、深沟滚珠轴承 ...

角接触要成对使用吧!

网友:
我觉得是加工精度和装配的问题.

网友:
用深沟轴承回旋,平面轴承支承

网友(2013-09-25):
这齿轮结构增加传动比也许好些

网友:
轴承内圈必须要有隔离圈的,而且隔离圈的厚度要根据两个轴承工作状态下内外圈落差(要打表实测)之和来计算。

网友:
两个办法解决问题,两个轴承的间距加大,看上面负载计算间距,还有一个是轴承座加大,换大轴承,最好就是加大轴承间距,同时也加大轴承。成本当然会上去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晃动应该是支撑面太小吧,换大的轴承试试。

我也怎么觉得,最近公司有人仿我之前做的一个机构,当时我用的轴承是双衬的,他用单衬的,结果装配好后发现会晃动,竟然还抱怨misumi的轴承精度差

网友:
看各位的讨论,学到不少!

网友:
我同意houyaz2007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么把轴承之间的距离拉大,要么在转盘下面加个平面轴承 肯定不会晃动了

关键所在

网友:
我的回复不知道是否有同行理解
1.不知道楼主说的精度是什么精度,转盘的端跳动/径向跳动/还是你转盘的回转分度精度;这么多人如果连题目都没搞明白,还讨论什么?
2.不知道精度多少;在精密肯定也会晃动!看精度是1mm、0.01mm、还是0.001mm。精度都不知道,都讨论八页了。。。。。。
3.这个机构很显然是不协调的。建议下面回转轴、轴承、齿轮、什么统统去掉,用一个“回转支承”代替,选一个带齿圈的型号一切解决
4.楼主可以了解一下“回转支承”,和“DD马达”“直驱马达”等,希望能给您些启发

网友(2014-12-31):
加大轴承支撑的距离

网友:
看过学习到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是个焊接工作台。看图纸下面的日期,好像还是2000年的。
工件是柴油机的一个减震器,一块3毫米厚的盖板嵌 ...

网友:
可以简单表上尺寸,上个图

网友(2015-04-11):
学习下你这个结构,刚好也在做类似的结构,希望能参考下

网友:
旋转的结构有没有好一点的定位装置呢

网友(2015-09-16):
引用 网友C:
要么把轴承之间的距离拉大,要么在转盘下面加个平面轴承
肯定不会晃动了

支持

网友(2016-04-19):
楼主的转台有正反转吗
是不是螺纹的旋向有问题

网友(2020-11-24):
不错,留着慢慢看。

网友(2022-11-29):
做了相似机构,遇到差不多同样问题,后面只是换了轴承品牌,现在还在使用,不清楚根本原因了,现在了解学习了

网友:
这种转台,跳动可以控制在5u以内,实际应该是1~2u,无间隙传动

网友:
直接用球轴承换了圆锥,下面的支承整体加大一点

网友:
2楼正解,轴承没用对,多看看轴承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