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关节轴承的外壳内圆弧是怎么加工出的,急急

楼主(2011-02-28):
求关节轴承的外壳内圆弧是怎么加工出的,是外壳

网友:
车出来的吧!我想,

网友:
用轴承套圈滚道专用磨床加工。

网友:
就是滚道磨。
其实就是内孔磨,但针对性设计,主要是自动上下料系统和修整系统。

网友:
车出来的。没有问题。

网友:
我亲自干过的,有照片为证。

楼主:
楼上你拍的照片是哪里?急??????

网友:
是用范成法磨削出来的,跟磨削球面滚子轴承的外圈沟道磨削方式一样。

网友:
那些照片上的零件是角度螺栓,用在人体脊柱外科手术上的。

网友:
奥,可能搞错了,你那个不带柄的,我的关节是带柄的。我那个是车出来的。

网友:
一帮高人,估计是用在外星飞船上的

网友:
先车,然后热处理,再磨内弧

网友:
你们说的我都见过,车一样的方法啊。磨是有专用磨床的

网友:
新昌多的是

楼主:
楼上新昌有具体位置吗?谢谢

网友:
小地方,麻烦。

网友:
磨成型刀,然后仪表车床

网友:
车出来的  等会我发个图片上来

网友:
如有需要可联系我   QQ 546283906

网友(2011-12-24):
其实是先车,削油槽,打引裂槽,然后用仿形砂轮磨出来的

网友:
成型车刀,在上轴承专用磨床磨削。

网友(2012-07-02):
我是做里面关节球的,QQ 124014195

网友:
用高精密数控车床是可以车出内孔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