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3可焊接吗?

楼主(2011-03-01):
请问各位高手热作模具钢H13可以焊接吗?它的焊接性能与Q235-A比较如何?

网友:
当然可以焊。热作模具钢焊条。焊接性肯定不能和Q235-A比较,因为工作环境和要求完全不一样

网友:
是可以的,碳的含量不同,焊接起来的结果也不一样!

网友:
可以 不过要选好焊材 工艺

网友:
可以,建议热处理前就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