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体循环中液体的温度控制,请教

楼主(2011-03-01):
大家好:
       有对液体循环中液体的温度控制研究的吗,看到设备中的Plc程序好像用的是pid控制,本人愚钝,看不太懂。那段程序是它们自己编写的,不是用的pid指令,也不是用的pid控制模块。

网友:
看你要的控制精度了,以及控制过冲的范围与响应速度,
系统是中继箱的,或是‘一短’、‘二短’的,控制方式完全不同,程序也不一样,这个要看原始控制说明,与原始数学模型,程序是依据数学模型编写的,你没有拿到原始数学模型,看程序没有任何价值,扔了吧,哈哈,

前面说的几种东西,俺玩,是建立原始模型的,有1%的精度,程序是俺模型编写的,
有问题可以交流,俺的东西主要是响应比较好,后期控制‘过冲’比较灵敏,基本也属于PID类型的,但有些东西特殊,

楼主:
这个系统的控制精度还可以,响应速度与加热器的输出功率有关系吧,另外这个设备中的水循环系统没有冲的过程,油系统有冲的过程,这可能与水的导热性能有很大关系吧。

“系统是中继箱的,或是‘一短’、‘二短’的,控制方式完全不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请大侠指点迷津。

网友:
水、油都有‘冲’的问题,测量与计算都要时间,不会完全是‘实时’的,再灵敏的阀也不是‘瞬间’关断的‘,这个你可能没有实践经验,这些系统我都玩过,有试验数据的,哈哈,只是冲的量大小而已,
你说的系统问题,要看流程图了,得按流程图解答你的问题了,这里说不下,

楼主:
这个系统的加热器是连续的,也就是说加热器的输出功率可以从0~200kw之间连续变化,plc的输出正是控制这个加热器,所以我说水系统没有冲的过程。没有用到开关加热器。

网友:
这个概念你最好还是搞明白了好,否则以后做系统时,这个问题一直留着,任何加热系统,无论多小,无论是水,是油,一定有冲,没有冲,要用无限长的时间才能达到你的设定温度,这是数学问题,尤其是PID算法的根本,只是大小而已,水,由于热容大,冲的量小,即使用米国高功率螺旋加热器,那东西的热容就非常小了,从数学意义上说,也有冲的问题,只是非常小,不冲,没有热动势,到不了那个温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点,我得找本Pid控制方面的书看看。

网友:
用模拟量就可以了,程序有很多种写法。